感觉DSP越来越没有什么人用了?dsp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楼主:
c2000 dsp的很多功能基本上都可以在ARM Cortex M4中找到,并且
M4的应用程序比C2000做得好得多,比如M4有uart应用程序,在
应用时直接调用就好了,C2000中没有这些,C6000 DSP的很多功能
又被Cortex A所替代,比如苹果手机的处理能力绝对不会比C6000
差多少。是否dsp芯片的死期已到,还没有必要学这个吗?

网友:
见过有人实测DSP和M4的FPU性能
若讲处理速度,在复杂大量的浮点及矩阵运算上,DSP还是有一定优势
若讲输出能力,其实IO的翻转速度已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DSP的发挥
很难说啊今后
由市场决定吧

So TM what......?

网友:
算法始终是灵魂
DSP只能算是载体吧

So TM what......?

网友:
目前来说dsp还是有他的意义的,在一些算法处理方面,arm目前是无法替代的,arm在一些简单的算法处理还是可以应付的,稍微复杂点,就不行了,dsp目前肯定还是死不了的,而且现在做的非常优秀的并不多,就是大家的选择空间不是特别大,基本都是采用TI的方案了;

但是随着工艺的提升,arm性能的提高,当高到一定的程度就不需要dsp了,因为他的性能可以足够满足算法的需求,这会是一种趋势的;主频从100M到500M到1G,或许某一天10G,而且功耗更低,dsp的算法需求也会提高,这个会是一个过程的

也希望eeworld平台可以给大家提供其他的dsp的开发的活动,高端的平台,现在很多的高校都是在玩达芬奇,C6678等平台

网友:
论处理速度,FPGA也能替代它了,但是在一些领域还是有用到高端的DSP,存在即有其道理,有TI的支持,应该死不了

网友:
看一款芯片的的处理能力,不仅要看它的时钟速度,还要看指令的功能。

DSP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其它CPU的指令。特别是在运算上,它的指令很丰富。

举个简单例子, 对一个数的累加,DSP有重复指令,并有在累加的同时修改源地址功能。这是一般CPU所不具备的。

更高级的指令,可以在高端的DSP中看到。

当然,其它CPU----如ARM,也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改善它的处理能力 。

网友:
因为大家都向钱看,单片机来钱快,为了生活都不怎么搞高端的产品

网友A:
随着ARM的崛起,低端DSP确实受到很大影响,但高端应用中就离不开DSP了,关键看浮点运算的密度。在一些高速控制领域、信号处理领域中,DSP是难以替代的主角,比如雷达系统、火控系统、数码照相机等等。

网友:
楼主你的看法太片面了,你去算1加1,那dsp是没优势,可是你想过吗?不是哪里都是只有1加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着ARM的崛起,低端DSP确实受到很大影响,但高端应用中就离不开DSP了,关键看浮点运算的密度。在一些高速 ...

数码相机,arm架构的soc,,论照相摄影,ISP完爆dsp;论视频编解码,video module 完爆dsp。论3d图像处理,无论是Mali 还是PowerVR 还是 高通的Adreno都轻松 碾压 dsp。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看看现在的高通845,kiri970 和 exynos9810 。
1,搞视频编解码,他们的neon + video 视频输出单元可以直接硬解 H.265 4K电影达 60fps+,c6678可以达到吗?
2,搞拍摄,他们的ISP可以支持双1600w 和单3000w像素连拍,c6678可以达到吗?
3,搞3d图形处理, Mali-G72 mp12 或者 mp16 和 adreno 630 ,轻松碾压 TI dsp全
4,其中9810 可以录制 4k视频 达120fps  ,  c6678可以达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