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部分加个这个电路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个CDMA基站板上的电路。DC/DC出来VDD_5V0,然后VDD_5V0在经过其他DCDC转成其他的电压。在这个VDD_5V0这块有这么个电路,我看着是个过压保护电路,但是感觉过压一直存在的话 晶闸管会被烧毁,然后电压有浮上去了,有大神能给详细解答下么

网友:
这是利用前级电源限流输出的特性来实现保护的。

网友A:
估计前面的DC/DC有自动限流功能,否则这个电路根本无法起到保护作用,无论过压的时间长还是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前面的DC/DC有自动限流功能,否则这个电路根本无法起到保护作用,无论过压的时间长还是短。
如果是瞬间过压,脉冲过压之类的,还是能起到作用的。这个晶闸管的最大正向电流是1.25A,前面DCDC再怎么也不可能限流在1.25A啊,否则后面的电路根本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