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修改封装后出现 footprint Not Found

楼主:
如下图,我先在封闭管理器里设置好封装,也有封装库目录,也点了确认。也把这个封装添加到了工程库里,
file:///C:\Users\zhangyongfu-PC_2\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98928422\QQ\WinTemp\RichOle\4DAZ]$75MP@$@E9RVV53{LH.jpg 也如下图应用了封装更改

但把原理图更新到PCB时,又出现 footprint Not Found。很不是解,望前辈指点。
软件版AD14.3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原理图先选中这几个元件,然后到PCB里按DEL删除,然后再在原理图中,选择Design--UpdatePCB...先试试看

网友A:
貌似封装库没有加进去。加到封装库后要保存,确定打开在原理图中点击元件可以看到封装库的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封装库没有加进去。加到封装库后要保存,确定打开在原理图中点击元件可以看到封装库的形状,,,,
在封装管理器里设置好封装后,能看到封装形状,更新到PCB时就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封装管理器里设置好封装后,能看到封装形状,更新到PCB时就报错了

鼠标放到绿色的那个地方 然后shift+v,可以查看是什么告警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元器件都封装好了,但是转PCB就是弹出footprint not found。

不过我已经解决了。三年了,我想写下解决方法,方便后面找问题的人看到。

打开libraries 把自己画的集成图都install 进去,然后全部move up。

网友C:
大佬   你能说详细一点嘛?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好几天了各种疯狂百度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你留下你的微信或者QQ我跟你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你能说详细一点嘛?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好几天了各种疯狂百度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你 ...

如果正在画的图,忽然间,发现需要修改封装,修改封装后,发现怎么导入都没有,,,是这个情况吗
把前面画的不需要的封装元件在PCB图中删除,,
再次导入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啦,然后解决了。

挺简单的,就是把出现问题那个元件在原理图文件(.Schdoc)中给删掉,重新再添加一次这个元件,并且重新为这个刚刚添加的元件添加PCB封装,然后就可以了。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但亲测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啦,然后解决了。   挺简单的,就是把出现问题那个元件在原理图文件(.Schdoc ...

我试过了还是不太行,望大佬留个联系方式我好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封装管理器里设置好封装后,能看到封装形状,更新到PCB时就报错了

我也是,我试过了还是不太行,望大佬留个联系方式方便请教,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貌似封装库没有加进去。加到封装库后要保存,确定打开在原理图中点击元件可以看到封装库的形状,,,,

消息下边的红字就有报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消息下边的红字就有报错啊

报错的内容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就是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这就是报错内容,我也是改了封装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该封装的时候哪里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报错内容,我也是改了封装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该封装的时候哪里出错了。

3.3V和5V是原理图的两个元件

软件没有找到封装的对应管脚

封装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报错内容,我也是改了封装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该封装的时候哪里出错了。

是怎么改 的封装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改 的封装呢

大概步骤就事原理图点进去,添加封装,最后确定完成,但是还是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概步骤就事原理图点进去,添加封装,最后确定完成,但是还是会报错。

先核对封装和元件对应无误

可以删除原PCB文件,

重新建立PCB文件,再把更新原理图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