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九)BlueNRG的应用程序命令接口ACI解读

楼主:
BlueNRG的应用程序命令接口ACI解读
1、应用程序命令接口概述
BlueNRG定位于BLE网络协处理器(BLE Network Co-Processor),也就是为系统的应用程序(Application)增加BLE通讯功能。
BlueNRG通过SPI接口与Application通讯,其中Application通过SPIMOSI发送命令(Command)给BlueNRGBlueNRG通过SPIMISO返回事件(Event)给Application。双方遵循ACI命令接口的约定。
2SPI硬件物理接口
SPI接口是标准的四线接口,BlueNRG只能作为SPIslaveApplication Processor必须做为SPImaster, 同时BlueNRG提供另一根线IRQ,用于通知Application ProcessorBlurNRG
SPI的数据帧如下图:
实测图如下:
也即:Application在读BlueNRG时,先使用0x0b 00 00 00 00来查询RBuf大小,如果RBuf大于零的话,再开启SPI的读操作,也就是输出SPI_CLK,在MISO上读回数据
Application在写BlueNRG时,先使用0x0a 00 00 00 00来查询WBuf的大小,然后写入不超过WBuf大小的数据。
3ACI格式与命令
BlueNRG接收标准HCI命令格式。并支持标准HCI命令和厂商自定义命令(vendor specific command),标准HCI命令在Bluetooth specification中已经规定。而厂商自定义命令则是BlueNRG专用的自定义命令。
BlueNRG专用的自定义命令包括HCI扩展、L2CAPGAPGATT四大类。这些命令基本上都可以通过BlueNRG GUI软件来发送。
如图:
HCI厂商自定义命令
GAP命令
GATT命令
L2CAP命令
4软件协议栈代码实现
ST提供的开发包中,协议栈代码实现上述ACI为:在X-CUBE-IDB04\Middlewares\ST\STM32_BlueNRG中实现,主要格式为:

由于缺少BlueNRG的dongle,上述HCI命令和event只能看,不能实践了。

很显然,掌握BLE协议栈的最佳方法,莫过于直接用HCI命令来控制BLE的LL和PHY,HOST部分的协议栈自己来实现,QQ群里面也有人想自己来开发一个BLE协议栈。
不过很显然目前咱不具备这个实力,努力奋斗,早日掌握精通这门技术。

【Nucleo心得】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下载看看了,谢谢楼主。

网友A:
我用 BlueNRG 芯片 自己做了 一块板子 是按照X-NUCLEO-IDB04A1 原理图做的 ,现在调试的时候 只要 按照例程 复位   Reset脚 (Pin25)后  IRQ脚 就自动变高了 , 使用SPI读的时候 返回的只有0x02 后面(读写字节数)就 全是0了,而且我给了BlueNRG芯片足够的初始化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大神们提示我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 BlueNRG 芯片 自己做了 一块板子 是按照X-NUCLEO-IDB04A1 原理图做的 ,现在调试的时候 只要 按照例程 复位   Reset脚 (Pin25)后  IRQ脚 就自动变高了 , 使用SPI读的时候 返回的只有0x02 后面(读写字节数)就 全是0了,而且我给了BlueNRG芯片足够的初始化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大神们提示我一下吧!

你的BlueNRG芯片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BlueNRG芯片哪来的?在 武汉力源信息 代理商 买的  你意思是我片子不是原厂的吗?

网友:
不是。 我问问而已。 具体怎么做板子, 你得问原厂了。我也没做过。

网友C:
有没有尝试修改BlueNrg链接间隔么?修改响应速度怎么样?有持续给手机发数据出现断开的情况么?蓝牙有没有卡住的情况,遇到这些问题很蛋疼,有经验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请问BlueNRG GUI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尝试修改BlueNrg链接间隔么?修改响应速度怎么样?有持续给手机发数据出现断开的情况么?蓝牙有没有 ...

我也在研究BLENRG呢。。。要不一起讨论 我的QQ 421129312。。。加我的时候最后备注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 BlueNRG 芯片 自己做了 一块板子 是按照X-NUCLEO-IDB04A1 原理图做的 ,现在调试的时候 只要 按照例程 ...

请问的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使用SPI读的时候 返回的只有0x02 0x7F后面就全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