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插件名字

楼主:
这个接插件叫什么名字,规格有什么要注意的,只有标贴规格的吗.

网友A:
在淘宝上搜PCB板接插、连接件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上搜PCB板接插、连接件可以找到

这名字太宽泛了

网友B:
LCD 规格书里有型号的,仔细找找

网友:
连接器,搜一下规格书,在淘宝找一下对应的接口,但是这个要是引脚不对,你的屏都点不亮,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C:
貌似FFC/FPC柔性连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 规格书里有型号的,仔细找找

这是别人的板子,我有定义.

网友:
不是FPC,是插座,奇数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FFC/FPC柔性连接器
奇数引脚的,我有定义没这个接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数引脚的,我有定义没这个接插件.
可以找卖FPC座的老板帮忙找,一般都能找到,另外图片适当再放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