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微型LCR测试仪-电感测试

楼主:
          之前电阻和电容测试帖子中大家见到的台式LCR被朋友借走了,今天只能小LCR自己出场了,当然,也就没有精度对比了
          电感种类很多,这里无法概括,找了一些色环电感作为参照,实际电感的测试条件比电容还要麻烦,而且影响因素更多,由于并不知道这些电感的标准测量条件,只能按照小LCR已有的条件进行测试,所以下图中看到的误差和器件的标称值有不小的差距,但实际用台式LCR同样的设置参数测试,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下面将按照测试器件的情况选取合适的频率

          1uH

         3.3uH

         6.8uH

         15uH

          150uH

          330uH

          2.2mH

           3.3mH

           100uH工字电感

            共模电感

           上一个共模电感,用钢笔杆把副边短路,就成了测漏感了,当然这样看上去不太准

          小型柱形电感,在开关电源输出位置常用
          其实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是有问题的,之前过多的关注了电容的测试,最高档位由原先的100kohm提升到了30Mohm,对电容的测试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小电容就是高阻抗,高阻主要是对电流信号的放大。而小电感则是极小的阻抗,在小LCR频率有限的情况下,阻抗的最低档位只有10ohm,在对付 小电感的零点几欧姆甚至零点零几欧姆的阻抗时,稳定性严重下降,这是电压信号放大不足造成的,后续有时间的话要增加低阻测试档位,这样,小LCR的档位最高到最低将会有10e6甚至到10e8倍的倍率,对整个模拟部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等有时间再做吧。
          好了,关于小LCR电阻,电容,电感的测试帖子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