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BLUENRG心得】——PWM控制的4~20mA恒流源

楼主:
    打算使用STM32L053的PWM制作一个4~20mA恒流源 先使用mbed简单看看PWM输出吧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_led(LED1);
InterruptIn my_button(USER_BUTTON);
PwmOut      my_pwm(PB_3);

void pressed() {
    if (my_pwm.read() == 0.25) {
        my_pwm.write(0.75);
    }
    else {
        my_pwm.write(0.25);
    }
}

int main()
{
    // Set PWM
    my_pwm.period_ms(2);
    my_pwm.write(0.5);

    // Set button
    my_button.fall(&pressed);

    while (1) {
        my_led = !my_led;
        wait(0.5); // 500 ms
    }
}

主函数很简单 PWM使用PB_3 初始化输出500HZ、50%占空比 USER_BUTTON控制占空比在25%和75%之间变化 LED每500ms翻转一下 以测试硬件运行正常

下面附上测试图

上电初始状态

按键一次后

按键两次后

为了测试 今儿把示波器挪到电脑桌上了 发现这个位置更合适 就是电脑桌有点小 稍显拥挤

恒流源后续吧 困了 最近又是大降温 真心冷 赶紧钻被窝了

网友:
没有内容啊。

网友:
你太快了 本来打算保存草稿来着 明晚再写 结果点上发布了

网友:
示波器效果不错

网友A:
普源的示波器做的越来越好啦。PWM到4-20mA直接的那一部分电路呢,贴出来给大家看看。楼主是做什么行业的啊,有没有输出0-20mA的比较好的电路啊。因为一般非轨到轨运放好像无法输出0mA的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源的示波器做的越来越好啦。PWM到4-20mA直接的那一部分电路呢,贴出来给大家看看。楼主是做什么行业的啊,有没有输出0-20mA的比较好的电路啊。因为一般非轨到轨运放好像无法输出0mA的值吧
0mA不是太好做 最低得有个1mA左右 但是工业用4mA之前都抛掉了

网友:
一般是都用4-20mA的,但看到好多类似设备的资料写的都有0-20mA或者0-5V,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他们用的也是简单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0mA不是太好做 最低得有个1mA左右 但是工业用4mA之前都抛掉了
输出0ma和功耗0ma不是一个概念吧,数控0ma检测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