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430,求助

楼主:
因为要做毕业设计,是基于CC430的一个系统,以前只做过nrf24le1的,因为频率要求得用433Mhz,所以换成CC430。因为对这个没有什么基础,所以想找一个比较懂的人随时问问。如果有人对CC430比较了解,请联系我,有重谢。
qq:1034898161

网友:
建议开发板(学习板)可以买手表,即能当手表,又能学习,RMB不是问题的话一定要买白版哦

网友:
CC430有点贵,仿真器也有点贵(如果你已经买手表了当我没说,手表上的下载器可以用),建议直接买CC1101或CC1100模块,然后随便用个单品机就成了

网友A:
手上有一块ez430-chronos,但是具体怎样修改代码不会。。能加一下我的qq么?想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块ez430-chronos,但是具体怎样修改代码不会。。能加一下我的qq么?想向您请教一下。
1那个代码是大神写的,我也看不太懂,不好改

网友:
TI提供了相关文件的,你可以先去TI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