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100MIP WIFI模块使用经验二

楼主:
  我们没有底板,要想用GS2100来做实验,只能是自己接线了,首先要program flash,需要用到模块的UART0(pin27和pin29),还要将硬件设置成program mode,具体program mode硬件设置图见(ProgramMode.jgp).program tool的相关操作见pdf手册.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模块是我们自己接的线,不象厂家做了一个测试底板,而我们又是用的串口,所以最好不要用921.6K的波特率,否则很容易造成通信不畅,用115200较好些。

GS2K_EVB_FP_UG_001206-GS2K Flash Programmer User Guide.pdf

ProgramTool说明

网友:
如果要选921.6K 按接线方法短接,可使实现921.6K的传输。见面

网友:
提供烧录方法

GS2100M FW download wiring_ver.2.pdf

网友:
921.6K不是说接线不对,而是说自己接的线不是做的正规的底板的原因,速度太高了通信不是很稳定而已

网友A:
你好,想向您讨教下wifi模块使用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向您讨教下wifi模块使用经验

可联系我~ 贵司想要做什么产品~ Q282556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