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每个电阻的间隙都相同

楼主:
RT

网友A:
死方法就是坐标定位,标号顺序如果一样的话可以来个矩阵粘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方法就是坐标定位,标号顺序如果一样的话可以来个矩阵粘贴
具体点,这些操作都在哪里点?

网友:
用对齐命令就可以了嘛。

网友:
选中要对齐的电阻Edit----Align再选择对齐方式

网友:
左对齐,右对齐,上对齐,下对齐

网友:
开启网格吸附就好了啊,

网友:
如果你用Pads,右键select components  ,选择一行,或一列需要对齐的元件。右键align  出现小窗,选择对应方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