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啊

楼主:
这个交通灯的汇编语言有错误吗?
本人小白,求教
ORG 0000H
MOV P0,#00H
lJMP MAIN0
ORG 0030H
MAIN0:   MOV 30H,#08H
MOV R6,#00H
MOV R7,#00H
MOV DPTR,#TABLE
MOV TMOD,#01H
MOV TL0,#0CDH
MOV TH0,#0BH
SETB TR0
SETB EA
SETB EX0
SETB EX1
CLR IT0
MAIN:    MOV P0,#0F3H
MOV R6,#1EH
MOV R7,#19H
MAIN1:   CALL DELAY
CJNE R7,#00H,MAIN1
MOV P0,#0F5H
MAIN2:   CALL DELAY
MOV R7,#00H
CPL P0.1
CJNE R6,#00H,MAIN2
MOV P0,#0DEH
          MOV R7,#1EH
MOV R6,#19H
MAIN3:   CALL DELAY
CJNE R6,#00H,MAIN3
MOV P0,#0EEH
MAIN4:   CALL DELAY
MOV R7,#00H
CPL P0.4
CJNE R6,#00H,MAIN4
 JMP MAIN
DELAY:   MOV A,R6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MOV R4,#4
LOOP1:   MOV R3,#125
LOOP2:   DJNZ R3,LOOP2
DJNZ R4,LOOP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R4,#4
LOOP3:MOV R3,#125
LOOP4:   DJNZ R3,LOOP4
DJNZ R4,LOOP3
MOV A,R7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MOV R4,#4
LOOP5:   MOV R3,#125
LOOP6:   DJNZ R3,LOOP6
DJNZ R4,LOOP5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R4,#4
LOOP7:   MOV R3,#125
LOOP8:   DJNZ R3,LOOP8
DJNZ R4,LOOP7
JBC TF0,LOOP
AJMP DELAY
LOOP:    MOV TL0,#0CDH
MOV TH0,#0BH
MOV A,30H
DEC A
MOV 30H,A
JNZ DELAY
DEC R6
DEC R7
MOV 30H,#08H
RET
TABLE:DB 03FH,06H,05BH,0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00H
END

网友:
如果仅仅只是想知道程序有错吗,放到编译器里编译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 ”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乱码?

程序本身没有语法错误,但是不是能达到设计目的,就不知道了,因为不知道你的设计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乱码?

程序本身没有语法错误,但是不是能达到设计目的,就不知道了,因为不知道你的设计目的。
哦哦,那是多余的,还有就是我生成的hex文件加载到仿真上去数码管的倒计时乱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乱码?

程序本身没有语法错误,但是不是能达到设计目的,就不知道了,因为不知道你的设计目的。

网友:
51单片机上电或复位的时候是从0000H开始执行程序。但是从0003H开始安排的是各个中断入口。也就是说,上电或复位时程序入口只有3个字节的空间,3个字节肯定安排不了什么程序,所以一般只有安排一个跳转语句。一般如: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INT0

        ORG     0030H
START:
        ........
        SETB    EX0         ;INT0允许
        SETB    EA
        ......
INT0:
        ........

如果像你这样:
ORG 0000H
MOV P0,#00H
lJMP MAIN0
外部中断  int0就不能使用或不能正常了。也就是0003H字节处,不能跳转到INT0的中断服务程序。
从程序看,"MOV   P0, #00H " 已经占据了3个字节。而  0003H 处是“  JMP   MAIN0 ”所以外部中断产生后从0003H开始执行“  JMP   MAIN0 ”语句,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