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ubuntu上网慢的方法(转)

楼主:
感觉ubuntu上网很慢,我的网络在win下是很快的,于是上网找了下解决办法,这里分享给大家

在ubuntu下用firefox等浏览器上网,往往比在windows下上网要慢好多,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慢的时间是花在DNS查找上面了。那么我们可以在本机缓存DNS,也就是在本机架设一个DNS代理服务器。常用的软件有bind、djbdns、dnsmasq和pdnsd。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用pdnsd来架设一个永久的DNS代理服务器,所谓“永久”,就是说,在系统重启以后,本机缓存的DNS仍然存在,不用再去查找真实DNS来重新建立缓存。
1、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pdnsd
安装的时候,它会问你选择什么配置,请选择“manual“。
2、配置pdnsd
sudo gedit /etc/pdnsd.conf
修改
server {
    label="resolvconf";
}

server {
    label="OpenDNS";
    ip=208.67.222.222;
    ip=208.67.220.220;
    timeout=30;
    interval=30;
    uptest=ping;
    ping_timeout=50;
    purge_cache=off;
}
label="OpenDNS";
其中“OpenDNS”可以随便写,一个标识而已,用于将来的诊断;
ip=208.67.222.222;
ip=208.67.220.220;
这两行也可以写成一行ip=208.67.222.222,208.67.220.220;代表真实的DNS服务器地址,可以有多个。
后面的参数采用默认就可以了。
sudo gedit /etc/default/pdnsd
修改START_DAEMON的值为yes。
3、向resolver添加DNS代理服务器
sudo gedit /etc/resolv.conf
在首行添加一句:nameserver 127.0.0.1
4、防止resolv.conf被覆盖
如果你启用了DHCP服务,那么要
sudo gedit /etc/dhcp3/dhclient.conf
去掉
#prepend domain-name-servers 127.0.0.1;
前面的“#“。
如果你是拨号上网,那么
sudo gedit /etc/ppp/peers/provider
在 usepeerdns 前面增加# ,也就是把这条语句注释掉。 以防resolv.conf的设置被pppoe覆盖。
5、启动pdnsd
sudo /etc/init.d/pdnsd start
6、测试
dig www.baidu.com | grep time
结果显示:;; Query time: 1 msec
原来的结果:;; Query time: 845 m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