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打开win下中文文件乱码

楼主:
ubuntu12.04 gedit 打开 windows 分区中的 txt 文件乱码,是因为 ubuntu 和 windows 两个系统的编码不同。
终端里依次输入以下2 条命令即可:
gsettings set org.gnome.gedit.preferences.encodings auto-detected "['GB18030', 'GB2312', 'GBK', 'UTF-8', 'BIG5', 'CURRENT', 'UTF-16']"

gsettings set org.gnome.gedit.preferences.encodings shown-in-menu "['GB18030', 'GB2312', 'GBK', 'UTF-8', 'BIG5', 'CURRENT', 'UTF-16']"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的提醒。但我好像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瞧我这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的提醒。但我好像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瞧我这运气。。。
我新安装的打开win下的txt中文是乱码

网友:
呵呵,一般linux下用'UTF-8'比较多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