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E金币悬赏]uboot加载Linux内核在Image进入run_init_process()后串口输出“乱码”

楼主:
10芯积分
U-Boot 2014.07 (Dec 02 2014 - 11:13:37)
Serial Clock 60MHz,115200bps,Async Mode.
DRAM:  512 MiB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et Initialization Skipped
No ethernet found.
mini2440> setenv bootargs noinitrd root=/dev/ram0 rw init=/init console=ttyS0,115200n8 mem=512M
mini2440> printenv
baudrate=115200
bootargs=noinitrd root=/dev/ram0 rw init=/init console=ttyS0,115200n8 mem=512M
bootdelay=5
stderr=serial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Environment size: 161/131068 bytes
mini2440> bootz
Kernel image @ 0x008000 [ 0x000000 - 0x32de60 ]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9 (qinkai@ubuntu) (gcc version 4.3.2 (Sourcery G++ Lite 2008q3-72) ) #82 PREEMPT Tue Dec 2 18:47:21 CST 2014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Conxeant mini244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mini2440_map_io_Init...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30048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dev/ram0 rw init=/init console=ttyS0,115200n8 mem=512M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Memory: 512MB = 512MB total
Memory: 513104k/513104k available, 11184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c00000 - 0xffe00000   (   2 MB)
    vmalloc : 0xe0800000 - 0xff000000   ( 488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e0000000   ( 51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3f0000   (4000 kB)
      .text : 0xc03f0000 - 0xc0634000   (2320 kB)
      .data : 0xc0634000 - 0xc064baa8   (  95 kB)
Preempta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based detection of stalled CPUs is disabled.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NR_IRQS:64
mini2440_init_irq...
mini2440_timer_init...
tv.tv_sec = 0004201f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0]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76.53 BogoMIPS (lpj=88268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ftrace: allocating 7215 entries in 22 pages
bio: create slab at 0
FS-Cache: Loaded
CacheFiles: Loaded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extended precision)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002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ttyS0 at MMIO 0x0 (irq = 46) is a mini2440

Serial: mini2440 serial driver
brd: module loaded
oprofile: hardware counters not available
oprofile: using timer interrupt.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1 part 10 variant 9 rev 2
Freeing init memory: 4000K
init_post..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run_init_process..

m opeucov50cotcov50cotcov50cotcov50cotcov50cotcov50cotcov50cotcov50cotcov50cotcov50cot(循环输出cov50cot)

上面就是串口打印的信息,准备启动shell脚本时,串口不正常了。串口控制台就没反应了。。。
查看vmlinux的反汇编,已进入cpu_arm926_do_idle函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已知制作的文件系统为Initramfs没有问题。

网友A:
哇 这是个不错的导向 还给E金币

你现在是ramdisk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这是个不错的导向 还给E金币

你现在是ramdisk文件系统?

ramdisk文件系统和Initramfs文件系统我都试了,都是一样问题,输出信息都一样。
在busybox中设置的initab、rcS等中加入了echo信息,串口也没有输出echo信息。

如果/bin/sh不能执行的话,应该会报错。可它也没报错。纠结死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呢?看着输出信息没啥问题啊。我也很想知道问题原因。

网友:
感觉是tty类型没设对,或者tty配置文件没整对。/etc下面的termcap或/usr/share/下的terminfo

网友:
其它文件系统试过没 有不打印乱码的吗

网友:
才发现你的uboot好新,内核还是2.6的,哈哈

网友:
shell脚本正常执行了吗?

网友:
楼主有能用的文件系统吗?确认一下是文件系统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换过其他文件系统,问题一样

网友:
Serial: mini2440 serial driver
  brd: module loaded
  oprofile: hardware counters not available
  oprofile: using timer interrupt.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architecture 1 part 10 variant 9 rev 2
  �RAMDISK: gzip image found at block 0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on device 1:0.
  Freeing init memory: 124K
  init_post..
  ramdisk_execute_command:(null)
  execute_command..
  init_filename:/bin/sh,argv_init:init,envp_init:HOME=/

直接执行/bin/sh,问题一样

网友:
100枚E金币,有钱就是任性呀!

网友:
自己写一个sh,就循环着printf一句helloworld,看它怎么个表现。

网友:
会不会是启动的时候波特率错了
或者串口不是ttyS0

网友A:
可不可以把文件系统中的/etc文件夹打个包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把文件系统中的/etc文件夹打个包放上来
search_binary_handler..search_binary_handler..
/etc/init.d/rcS , retval = 0
6y
search_binary_handler..
/bin/mount , retval = 0
search_binary_handler..
/bin/mkdir , retval = 0
search_binary_handler..
/bin/mount , retval = 0
search_binary_handler..
/bin/mount , retval = 0
search_binary_handler..
/bin/mount , retval = 0
search_binary_handler..
/sbin/mdev , retval = 0
search_binary_handler..
/sbin/getty , retval = 0

ptcts

问题是进入用户空间时,console控制台没反应。可能是我写的串口驱动不正确。

已睡
l

网友A:
为啥串口驱动是你自己写的
不是应该是系统自带的吗
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串口驱动是你自己写的
不是应该是系统自带的吗
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板子的串口驱动

网友:
不加载你的驱动 控制台能工作不?

网友:
是不是串口重定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