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配器电压分配

楼主:
适配器输出电压5V,电路不同模块要求输入电压为1.8V,2.4V,3.0V,4.5V怎么办啊??????

网友:
要么用现成的电源模块,要么自己设计,
借鉴TI 的WEBENCH工具参考设计电路

网友:
要么用专业的电源管理模块,要么就再搭DCDC或者LDO去分别转成对应的电压

网友:
第1,一路一路单独用芯片,比如AMS1117-ADJ,第二,用TI的多路输出的芯片,

网友:
你可以選用合適的IC,也可以自己設計電路,升壓可以用boost或者charge pump,降壓可以用buck或者LDO

网友:
一、如果对成本有要求的话,建议使用变压器做个开关电源,想输出几路就绕几个绕组。

优点:价格最低、方便、实用、效率高。
缺点:技术要求高。

二、也可以使用线性稳压芯片实现,
优点:电路简单、实现容易
缺点:成本稍高、效率低。

三、开关芯片与线性芯片结合。如4.5V的使用LDO(一定要保证在工作电流下的压差小于0.5V,1117好歇脚是不行的);2.5V以下用开关芯片,3V的可以随意。

优点:兼顾效率。
缺点:因为使用BUCK开关型电源,成本最高

网友:
最好是确认清楚适配器电流多大?波动电压范围,ripple等.
1.8V,2.4V,3.0V,4.5V各个部分需要最大电流多少,允许电压波动多少.
另各个模块是否有EMC串扰等,是否需要做防护等.
然后才是选择具体的方案,如6L.

网友:
TI 的WEBENCH工具参考设计电路很方便啊 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