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远距离传输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300M频率的信号发射功率10w,在100公里外可以接收到信号,并且对其定位?谢谢

网友:
是的,100公里,理想情况下剩余量仅仅有-82dB,这个天线可以接受到,并且鉴定吗

网友A:
问题是100公里得有多少干扰,目前我所接触的都是几公里内的无线技术,如果你这个能实现,采用的技术估计不是我所接触的,帮不上忙

网友:
额,这个是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的传输,空旷环境,看是不是能够接受的到,谢谢啦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100公里得有多少干扰,目前我所接触的都是几公里内的无线技术,如果你这个能实现,采用的技术估计不是我所接触的,帮不上忙

网友:
只要场强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