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dsp的sci通讯

楼主:
     #if UART_INT==0
   #if SCI
       while(ScibRegs.SCIFFRX.bit.RXFFST == 0); { } // wait for RRDY/RXFFST =1 for 1 data available in FIFO
       dataB = ScibRegs.SCIRXBUF.all;
       ScibRegs.SCITXBUF=dataB;
                f=dataB;

       while(ScibRegs.SCIFFTX.bit.TXFFST != 0);
interrupt void scibTxFifoIsr(void)
{
    Scib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Issue PIE ACK
}

interrupt void scibRxFifoIsr(void)
{
        dataB=ScibRegs.SCIRXBUF.all;         // Read data
    ScibRegs.SCITXBUF=dataB;     // Send data

        ScibRegs.SCIFFRX.bit.RXFFOVRCLR=1;  // Clear Overflow flag
        Scib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Issue PIE ack

}
上面是两段dsp的接收发送部分的程序,我用串口向dsp发送数据,然后在返回串口,我这样写是不是有问题,dsp是不是没有读取到数据,就返回给串口了,我要怎样才能让dsp读到数据后在发送给串口呢!谁帮我看下!!我把f=dataB;放到下面的中断里怎么就不行呢,求大神帮我看下

网友A:
在接收中置一个标志,发送的时候发现这个标志之后才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中置一个标志,发送的时候发现这个标志之后才发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