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数据和控制器的接收问题。

楼主:
我用天宝GPS将速度信息,传给我的控制器,在控制器上会显示出速度信息。当我把GPS的传输数据在串口助手中记录下来。用单片机发给控制器的时候,却在控制器中显示不出来速度信号。请问大神们。这是为什么。波特率是19200.

网友A:
显然你的编程有问题,将你的MCU发出的信息用PC与GPS做比较。最好在16进制下比较,防止你弄错数制。

网友B:
第一,是不是接线错误,要交叉接;第二,电平对不对,232还是TTL;第三,波特率对不对,我见过9600和115200的;第四,哪个坐标系,坐标系之间的转换是比较恶心的;第五,格式解析对不对

网友:
你好,前三项你说的,都没有问题,如果接反了,我的控制器不会接收到单片机传给的卫星数,水平精度因子等数据。把GGA的语句通过单片机发送给控制器,仅仅无法显示速度信息。
引用 网友B:
第一,是不是接线错误,要交叉接;第二,电平对不对,232还是TTL;第三,波特率对不对,我见过9600和115200的;第四,哪个坐标系,坐标系之间的转换是比较恶心的;第五,格式解析对不对

网友C:
你好,我就是把GPS上面的数据放到程序中,直接发送给控制器的。用串口助手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也是没有任何错误和问题的。发送的语句例如:$GPGGA,022254.00,4544.43853794,N,12643.17884624,E,2,07,1.4,151.479,M,14.448,M,4.0,0129*4E。就是这样的格式
引用 网友A:
显然你的编程有问题,将你的MCU发出的信息用PC与GPS做比较。最好在16进制下比较,防止你弄错数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就是把GPS上面的数据放到程序中,直接发送给控制器的。用串口助手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也是没有任何错误和问题的。发送的语句例如:$GPGGA,022254.00,4544.43853794,N,12643.17884624,E,2,07,1.4,151.479,M,14.448,M,4.0,0129*4E。就是这样的格式
那就是数据解析出错,debug跟进变量看一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