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1应用在2KPage的NANDflash

楼主:
手上的Nandflash是2K/Page,想移植Yaffs2(裸机无Linux、Yaffs的Direct API接口),但是编译太多问题改用Yaffs1,但是听说Yaffs1只支持512Byte/Page
这几天大略看了yaffs_guts.c V1.21,貌似没找到必须Page大小必须是512的相关逻辑代码
如果我把2KPage划分成4个大小为512Byte的Chunk(Yaffs1扇区的划分单位)是不是也能用呢???

网友:
硬件相关的接口类似这样
int yflash_WriteChunkToNAND(yaffs_Device *dev,int chunkInNAND,const __u8 *data, yaffs_Spare *spare)
我直接把chunkID转换成第几个Page中4个Chunk的哪一个,应该就OK了。

网友A:
我担心移植后即使能运行,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YAFFS源代码我没看完,仅仅是猜测),2K的Page只用掉前面512Byte,后面的3*512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担心移植后即使能运行,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YAFFS源代码我没看完,仅仅是猜测),2K的Page只用掉前面512Byte,后面的3*512都是空的
看好最小写入单位,你想2K分四次写入应该是不行的,如果最小写入是2k,一次写入后即使2k没满也不能再次写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好最小写入单位,你想2K分四次写入应该是不行的,如果最小写入是2k,一次写入后即使2k没满也不能再次写入了

现在正在调试中,能看到lost+found目录,但是不能新建目录和文件。
另外yaffs没有类似fatfs的格式化函数f_mkfs(),是不是格式化yaffs必须用mkyaffsImg生成镜像,然后烧写到Nand,我认为用mkyaffsImg只是为了打包linux文件目录,对于裸机来说,不需要向linux那样读取/etc等目录里的配置内容。

倘若我不用mkyaffsImg生成镜像,直接拿几块全0xff的Block,能不能做文件系统呢???

网友:
在vs2008里用小段内存仿真Nandflash,仿真环境已经调试成功

1、用mkyaffsImg创建了一个镜像文件,用仿真内存先全部设置成0xFF,然后前面一部分赋值成镜像文件内容,但是看不到镜像文件目录——镜像读取失败
我用的mkyaffsImg附带Readme.txt里说这是用在linux 2.6.xx的,我是裸机,可能调用的机制不同,不管它

2、仿真内存全部设置成0xff,可以随意创建、删除目录。这才是我在乎的
结贴后共享VS2008工程

/**
******************************************************************************
* @brief
*  VS2008仿真Yaffs1,Yaffs版本1.2.1,用RAM仿真存储器
*
*--------------------------------------------------
* version    |    author    |    date    |    content
* V1.0   MenglongWu  2014-12-5 1.简单的列出接口,因为这个Yaffs版本
   太老,恐怕存在Bug,测试时候分区有/boot和/c,执行命令创建/boot目录
   mkdir /boot会报错,然后整个文件系统崩溃,理应提示/boot目录已经存在,
   但他没有提示,如果已经存在/boot/dir1目录,mkdir /boot/dir1没有任何问题,
   跟踪代码提示目录已经存在。
******************************************************************************
*/

VS2008创建Yaffs1虚拟硬盘

网友:
write chunkid xx是RAM模拟Nand的调试信息

一下信息在yaffs_flashif.h里定义宏
创建一个
Page大小2K+64Byte
每个Block有8个Page
虚拟设备有128个Block

Page(2K+64Byte)划分成512Byte每chunk,16Byte每space
虚拟设备总大小是RAM_SIZE

int block,page;
block = chunkInNAND /  4;
page = chunkInNAND % 4;

chunk转换成block和page我是随便写的,转换关系并不正确

网友:
为什么不用yaffs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