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U_ARM系列:可用于STM32F3 Discovery的例程 以及 makefile注释理解版

楼主:
       晚上我又接着看了 我之前寄予厚望的 LibOpenCm3.没想到,连编译都无法通过。而且能发现的情况是,不是小问题。好些头文件的位置完全不对,不是差什么路径的问题。要是逐个逐个改,按道理应该是可以解决,可惜实在太多了,而且做起来遇到了不少麻烦。

      于是我开始放弃,中途我又折回去研究过一下 GNU_ARM工具里的例程,打算研究研究makefile要是有一丁点能看懂,理解,修改的可能性就好了。
可是看来看去还是不行......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看到11点多的时候,突然感到很麻烦。想了想,我只不过是想找到一个可以编译真正跑起来的例程,作为一个我研究通用写法做法的起点而已。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更简单的例程。只要有makefile和ld就好了。

     于是我决定去搜索,我就跑到GitHub上搜索。GitHub上能搜到的不多,所幸(当然,如果是不幸的话,我就会通过其他途径继续搜索)。
     所幸,我居然找到一个 stm32f3 discover的例程!我手头恰好有这个板子,而且我就一直在这个上面玩gnu_arm的尝试。

     找这种单纯例程的好处是,不像 libopencm3或者gnu_arm这种一样,因为它们的定位是通用,因此相关的makefile或者ld文件就会显得比较复杂,我作为一个入门的看起来会非常痛苦。甚至连编译都成问题(刚才已经试过了)

     果然,我马上下载下来,打开编译,噢yes!编译通过,成功了。为了验证果然能用。
     我打开程序,这才发现原来这个程序居然还是官方释出的例程版本的内容。于是,我把八个LED轮流闪烁改成了四个LED轮流闪烁,然后st-util烧进去,噢yes!!成功!

     今晚没时间继续往下倒腾了。只能放到周末什么的了。我先把文件发上来。编译起来很简单。解压文件,直接在根目录下,在msys环境下 make clean
make就可以了。       这个makefile特别好的地方还在于,它直接给你加入了 objcopy转换成bin的命令。你可以直接得到相应的bin文件直接烧写就可以。
      另外就是,这个makefile还生成可以用于gdb调试的镜像。

      总之,我想,它将是我们学会自己写自己的makefile以及ld,并适应自己的板子,cpu的良好起点!

      PS:我在github上没搜到 针对stm32f0(30)的例子,如果你用的是这个你可以到其他地方试试搜索——建议雅虎英文搜索,别用百度中文,百度英文没用,太多乱七八糟的破玩意,没用。
       github上还有 stm32f4xx的(但不是discover的版本),或者stm32fvl discover的版本,如果你碰巧有这两个板子,可以下来试试。
       随后,我会试图慢慢理解这些makefile ld,然后自己把它改造成可以用于不同芯片的版本。
       到了那一步,那这个事情才算真的可以告一段落了.

网友:
那什么
今晚把makefile看了看,这个makefile稍微简单点——没有复合包含,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命令。

偶把几个地方注释了也基本看懂了。

然后试着拿在 stm32f3的资料里——我在里面挑出相关的代码和文件,然后跑到自己建立的一个最最简单的 led闪烁项目,修改了一下makefile
oh,yeah

搞定了

至于ld,这玩意我觉得我一时半会很难看得懂,而又不同于 makefile需要时时根据新的项目配置去修改也就没办法了。

下一步我打算玩一票更独立点的。
其实也是现实所需。

因为我目前还是在f0上玩的多,这块f3还没怎么玩。
我决定在f0上,自己再做一次。

这样我也就获得了f0的版本,当然,届时我会按照我的习惯来组织代码。

然后接下去我就有可能考虑如何使用 stlink的gdbserver

当然在那之前或者之后,我会把 led timer uart这典型的 入门三件完成。

然后再找个ide,把这个工具链整进去。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图形化ide的。
其实只要把 背后的操作搞明白,那么这一步其实是不难的。

我原来想着用大一统的codeblocks。不过后来想了想,无所谓了,但也许最后我会把它安在qtcreator上,毕竟我发现我很喜欢它的长相。
是的是的,最近发现自己特么开始纠结软件的界面了。

比如今天下午突然抽风,因为嫌弃 白纸黑字太难看,从希望找个漂亮的编辑器于是倒腾了个把两小时的 代码编辑器,最后意识到其实我只要调整 背景色和前景色就可以得到我喜欢的 非白底 效果。

最后我忽然想起 Ubuntu的紫色终端。

结果我的mdk npp都变成了 41,0,40
哦,这是那个紫色的rgb值,本来最近就在做tft屏,对颜色已经习惯性用rgb精确描述了~~

不说太多了,这事情暂时可以先押一押,毕竟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上周倒腾这玩意把正儿八经加班忘到脑后,这次还得加班可不能这样否则会很惨。。。。。。

不过经过这么一周的倒腾,我也算是修成正果了,总算把GNU工具链玩起来了!!

好,先上我加上注释帮助理解的 makefile.

网友:
PROJ_NAME = stm32-serialtest-firmware

##########################################
# Toolchain Settings
##########################################

# 工具链系列宏
TC = arm-none-eabi

CC      = $(TC)-gcc
OBJCOPY = $(TC)-objcopy
OBJDUMP = $(TC)-objdump
SIZE    = $(TC)-size
DBG     = $(TC)-gdb

##########################################
# Files
##########################################

# wildcard 是啥意思呢? 果然没猜错,类似于展开所有同后缀的 文件名

USER_SRCS      = $(wildcard ../src/*.c)
USER_SRCS_CXX  = $()
STDPERIPH_SRCS = $(wildcard ../src/stm32f4_driver/*.c)
STARTUP_SRC    = $(wildcard ../src/Hardware/*.c)
STARTUP_SRC_S  = $(wildcard ../src/Hardware/*.s)
BOARD_SRC      = $()

# W 是换行或者连接 一类的意思吗? 对,就是连接的意思。去了他,就必须把它们写到一行里,(OBJ起头,这应该是 宏)
# 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W,中间有个横杆的东西,但这到底怎么打呢?哦,原来他是 斜杠,\,在makefile里打,你怎么打都会出这个
# -lm -lc 都是什么库? m的确是数学库,那c难道是标准c库?是的;但其实可以不加,只是一个问题是,它这里难道是选择那个nano库?

OBJS       = $(USER_SRCS:.c=.o) \
                         $(USER_SRCS_CXX:.cpp=.o) \
                         $(STDPERIPH_SRCS:.c=.o) \
                         $(STARTUP_SRC:.c=.o) \
                         $(STARTUP_SRC_S:.s=.o) \
                         $(BOARD_SRC:.c=.o)

INCLUDES   = -I../src/Hardware/ \
               -I../src/stm32f4_driver/ \
               -I../src/

LIBS       = -lm -lc

##########################################
# Flag Settings
##########################################
# MCU处 选择 内核 thumb模式
MCU        = -mthumb -mcpu=cortex-m4
FPU        = -mfpu=fpv4-sp-d16 -mfloat-abi=softfp

# DEFINES 是定义项目全局宏

DEFINES    = -DSTM32F3XX -DUSE_STDPERIPH_DRIVER \
             -DSTDOUT_USART=1 -DSTDERR_USART=1 -DSTDIN_USART=1

#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这几个位置我什么地方都见得到,却不知道什么意思
# 干脆试试换用之前的一些部件,看看问题出在哪,比如换一下ld
# 原来是 STM32F303VC_FLASH.ld,换了从atollic中取得的 STM32_FLASH.ld没问题。
# gcc.ld有很多问题,看来它是问题之一。

CFLAGS     = $(MCU) $(FPU) $(DEFINES) $(INCLUDES) \
               -g -Wall -O0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ASFLAGS    = $(MCU) $(FPU) -g -Wa,--warn -x assembler-with-cpp
LDFLAGS    = $(MCU) $(FPU) -g -gdwarf-2 \
               -Tld/STM32F303VC_FLASH.ld \
               -Xlinker --gc-sections -Wl,-Map=$(PROJ_NAME).map \
               $(LIBS) -o \
               $(PROJ_NAME).elf \
               --specs=nano.specs

##########################################
# Flash Settings
##########################################
FLASH = $(FLASH_SPAWN) $(FLASH_HALT) $(FLASH_WRITE) $(FLASH_EXIT)
FLASH_SPAWN = spawn telnet localhost 4444;
FLASH_HALT  = expect \"> \"; send \"reset halt\n\";
FLASH_WRITE = expect \"> \"; send \"flash write_image erase ../$(PROJ_NAME).elf\n\";
FLASH_EXIT  = expect \"> \"; send \"exit\n\"; interact

##########################################
# Targets
##########################################
all: $(PROJ_NAME).bin info

$(PROJ_NAME).elf: $(OBJS)
        @$(CC) $(OBJS) $(LDFLAGS)
        @echo $@

$(PROJ_NAME).bin: $(PROJ_NAME).elf
        @$(OBJCOPY) -O binary $(PROJ_NAME).elf $(PROJ_NAME).bin
        @echo $@

# 原来真的还可以指定生成的文件格式的,就在这里
info: $(PROJ_NAME).elf
        @$(SIZE) --format=berkeley $(PROJ_NAME).elf

.s.o:
        @$(CC) $(ASFLAGS) -c -o $@ $<
        @echo $@

.c.o:
        @$(CC) $(CFLAGS) -c -o $@ $<
        @echo $@

.cpp.o:
        @$(CC) $(CFLAGS) -c -o $@ $<
        @echo $@

clean:
        rm -f $(OBJS)
        rm -f $(PROJ_NAME).elf
        rm -f $(PROJ_NAME).bin
        rm -f $(PROJ_NAME).map
        rm -f .flash

debug: .flash
        $(DBG) -x gdb/gdb.script \
          -s $(PROJ_NAME).elf \
          -interpreter=mi2

flash: .flash
.flash: $(PROJ_NAME).elf
        expect -c "$(FLASH)"
        touch .flash

网友:
先睡觉

关于这个makefile中,和编译,链接有关的部分是我最关心的,因此主要注释集中于这部分。

至于一些附带的比如后面的生成gdb debug 和 flash操作的部分,我不是很懂,而实际上我也没用——理解了没?
这是属于这个make的附带参数所引发的操作。
也就是说实际上因为我从来没写什么
make debug
make flash
所以实质上,这些功能我都没用到。

太晚了太困了,额~~先睡先睡。

这一步迈开了基本标志着搞定了,虽然接下去还有很多细节的活,不过接下去我也得暂时从这里抽出高度注意的精神,去先处理一些其他事情,所以后续的很多事情会押后。

大家不要揍我~~

网友:
总之,我想,它将是我们学会自己写自己的makefile以及ld,并适应自己的板子,cpu的良好起点!
顶楼主

网友:
支持继续完善下去,建议把重点作为总结单列出来突出经验,便于大家轻松之余能抓住主脉

网友:
mark
就该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