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了解的前辈指点,手机屏幕上的电池电量符号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就是手机上显示的电池剩余电量的那个小电池,怎么实现

网友A:
应该是自己画的,然后通过剩余电量,换算成电池实心部分的高度。

网友B:
用AD测电压,根据电压对应驱动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D测电压,根据电压对应驱动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己画的,然后通过剩余电量,换算成电池实心部分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