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
对去图中,设计过程中各个参数的单位是什么?还有,C和Q一般选取什么值?

网友:
这个资料有问题吧!
为了保证全通特性,必须4R1R4=R2R3。
按资料里面的参数:
4R1RR4=4*1/(2kQ)*Q/2=1/k
R2R3=2Q/k*1/(2kQ)=1/k^2
这样,只有在k=1的时候,两个式子才相等,但资料里面并没有规定必须k=1.
事实上,k=1本来就不是一个合适的参数,比如F0=1kHz,则C=k/(2πF0)≈3.18^-4,大概是318μF,有人这样设计电路吗?------------------------------------------------------------2017-3-27------------------------------------------------------------------
正确的公式如下:

网友:
除了第一个公式与电路图外,其余公式都有问题。第二个公式少了一个直流增益系数R4/(R3+R4),后面的公式问题更大。实际设计时,一般先确定中心频率f0与Q值,然后根据这两个参数确定R1,R2和C,其关系是2pl*f0=1/[sqrt(R1 R2)*C],Q=0.5*sqrt(R2/R1),。由于两个等式对三个变量,所以通常先指定一个元件(常见的是电容)。

网友A:
最后根据R2 R3=4R1 R4确定R3与R4。不过这样确定元件值有一个问题,就是滤波器的直流增益是无法预定的。如果要预定直流增益,可以将两个电容值取得不一样,但是那样的话计算要烦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根据R2 R3=4R1 R4确定R3与R4。不过这样确定元件值有一个问题,就是滤波器的直流增益是无法预定的。如果 ...

对全通滤波的定义不懂,但是我看楼主的电路是一个带阻陷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