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线圈

楼主:
哪位高手能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可调电容吗?可调范围最好是10到200pf,耐压值50到100V,然后在500K到1M频率内的有比较好的频率特性?

网友:
这个范围很大啊,一般可调的电容容量都比较小,

网友:
10~200pF,这个调节范围比较大。
看看老式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可变电容能用不?

网友:
老式电子管收音机里有,空气联可变电容可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