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的SPI

楼主:
STM32的SPI搞了2天都还没搞出来,一下程序是用STM32的SPI驱动串行DA,,TLV5608输出正弦波,问题是波形死活不出来。

#include "spi.h"

//spi1_NSS==>PA4
//spi1_clk==>PA5
//spi1_MISO==>PA6
//spi1_MOSI==>PA7

//LDAC=======>PA0
//MODE=======>PA1
//FS=======>PA3

unsigned short sin[550]={ //??????
0x1FF,0x205,0x20B,0x211,0x216,0x21C,0x222,0x228,0x22E,0x233,0x239,0x23F,0x245,0x24B,0x250,0x256
,0x25C,0x262,0x267,0x26D,0x273,0x279,0x27E,0x284,0x289,0x28F,0x295,0x29A,0x2A0,0x2A5,0x2AB,0x2B0
,0x2B6,0x2BB,0x2C1,0x2C6,0x2CB,0x2D1,0x2D6,0x2DB,0x2E1,0x2E6,0x2EB,0x2F0,0x2F5,0x2FB,0x300,0x305
,0x30A,0x30F,0x314,0x318,0x31D,0x322,0x327,0x32C,0x330,0x335,0x33A,0x33E,0x343,0x347,0x34C,0x350
...
,0x1DC,0x1E2,0x1E8,0x1ED,0x1F3,0x1F9
};

void spi_init(void)
{
        RCC->APB2ENR |=(1<<2);//PORTA时钟使能
        RCC->APB2ENR |=(1<<12);//SPI1时钟使能

        GPIOA->CRL &=0x000fffff;
        GPIOA->CRL |=0xbbb00000;//PA5,6,7设置为复用,
        GPIOA->ODR |=(0x07<<5); //PA5,6,7上拉,

        SPI1->CR1 &=~(1<<10);//全双工模式
        SPI1->CR1 |=(1<<9);//软件管理nss
        SPI1->CR1 |=(1<<8);

        SPI1->CR1 |=(1<<2);//SPI设置为主机
        SPI1->CR1 |=(1<<11);//16位数据格式
//        SPI1->CR1 &=~(1<<11);//8位数据格式
        SPI1->CR1 &=~(1<<1);//空闲时sclk为0,
        SPI1->CR1 |=(1<<0);//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钟边沿开始
        SPI1->CR1 |=(7<<3);        //Fsck=Fcpu/256
        SPI1->CR1 &=~(1<<7);//高位在前
        SPI1->CR1 |=(1<<6);        //开启SPI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short Txdata)
{
//        delay_ms(50);
        SPI1->DR=Txdata;//传输开始
        while(!(SPI1->SR&(1<<1)));
//        GPIOA->ODR |=(1<<2);
//        delay_us(10);
}

unsigned short tlv5608_deal(unsigned short dat,unsigned short chnnel)
{
        unsigned short dat_ch;
        if(chnnel==9)
        {
                dat=(dat&0x3ff);
        }
        else
        {
                dat=((dat&0x3ff)<<2);
        }
        chnnel=((chnnel&0x0f)<<12);
        dat_ch=dat|chnnel;
        return dat_ch;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pi.h"

//LDAC=======>PA0
//MODE=======>PA1
//FS=======>PA3

//www.doflye.net
/*------------------------------------------------------------
                           主函数
------------------------------------------------------------*/
int main()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ff;
        Stm32_Clock_Init();//系统时钟设置,,设置为72M
        RCC->APB2ENR |= 0x00000001; //开启afio时钟
  //AFIO->MAPR = (0x00FFFFFF & AFIO->MAPR)|0x04000000;          //关闭JTAG

        RCC->APB2ENR|=0X0000001c;//先使能外设IO PORTa,b,c时钟
//到此为止,时钟设置完成

        gpio_init();
        spi_init();
        GPIOA->ODR |=(1<<1);        //
//        timer_init(5000,7199);//500ms中断一次,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为72M/7199,计数次数为5000;
         while (1)
    {
        GPIOA->ODR |=(1<<2);
        GPIOA->ODR &=~(1<<3);        //开片选
//        delay_us(10);
spi_write(tlv5608_deal(sin[i],0));
        i++;
        if(i>549)
        {
                i=0;
        }
        GPIOA->ODR |=(1<<3);        //关片选
        GPIOA->ODR &=~(1<<0);//更新数据
        }
}

网友A:
spi并难啊,不过要先保证SPI没有问题,在调试其他芯片。。。。

网友:
找问题要一块一块地找。

首先把SPI调出来。可以拿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来看。
再看看控制信号的正确性,可以读一下DOUT引脚的数据验证。

当以上通过了,再看看TLV5608的外围有没有问题。

处理一个问题,要把它分成一块一块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并难啊,不过要先保证SPI没有问题,在调试其他芯片。。。。
主机能不能不读从机的数据呢?就是像我这样: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short Txdata)
  • {
  • //        delay_ms(50);
  •         SPI1->DR=Txdata;//传输开始
  •         while(!(SPI1->SR&(1<<1)));
  • //        GPIOA->ODR |=(1<<2);
  • //        delay_us(10);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问题要一块一块地找。

首先把SPI调出来。可以拿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来看。
再看看控制信号的正确性,可以读一下DOUT引脚的数据验证。

当以上通过了,再看看TLV5608的外围有没有问题。

处理一个问题,要把它分成一块一块地解决
主机能不能不读从机的数据呢?就是像我这样: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short Txdata)
  • {
  • //        delay_ms(50);
  •         SPI1->DR=Txdata;//传输开始
  •         while(!(SPI1->SR&(1<<1)));//等待发送完成
  • //        GPIOA->ODR |=(1<<2);
  • //        delay_u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