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ov9650的控制

楼主:
请问用arm7能不能对ov9650摄像头进行实时监控,然后对图像进行压缩处理,能够用无线传输,在pc上显示。。。

网友A:
主要还是看ARM7选的是哪款
ov9650带不带fifo 等等

这是系统设计,这样问问题,很难有答案

网友:
这是我要做的毕业设计,老师让我用arm7做,芯片我暂时选的是三星的S3C44B0。ov9650 如果不带FIFO呢,我觉得arm7主频太低怕不能对图像进行压缩处理,只能实时监控。不知道arm7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ARM7选的是哪款
ov9650带不带fifo 等等

这是系统设计,这样问问题,很难有答案
这是我要做的毕业设计,老师让我用arm7做,芯片我暂时选的是三星的S3C44B0。ov9650 如果不带FIFO呢,我觉得arm7主频太低怕不能对图像进行压缩处理,只能实时监控。不知道arm7可不可以????

网友:
建议你们老师换芯片
44b0台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们老师换芯片
44b0台老了
您觉得我该选用哪款arm7的芯片来实现这些功能啊???主要是我们老师说arm7芯片便宜,所以让我选择arm7来做。。。谢谢啊。。。

网友B:
可以,不需要用到ARM7,用我公司的无线模块就能实现功能,用ARM cortex m3的核就够了~联系我,SEVEN_OUYANG@LONGTRUMP.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需要用到ARM7,用我公司的无线模块就能实现功能,用ARM cortex m3的核就够了~联系我,
可以加我扣扣3126228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