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EasyLink连接失败

楼主:
用的是V1.19版的Demo3_WPS_EasyLink例程。
串口连接如图所示

无论选择2还是3,之后在手机app端输入密码,点start,要很长时间,之后失败?

请问有没有谁成功的?要修改什么吗?

网友A:
据说安卓的app是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安卓的app是假了

不会吧,那这个就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