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蜂鸣片做声音接受,接受到信号以后,想无线传输出去,音频信号接受到以后怎样转化成数字信号,有模块可以使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好大的标题。“音频”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

楼主没有说清楚,“接受(应为接收)”到的信号是单一频率,还是一段频率范围内的声音?
如果是前者,那么信息量只有1比特,即“有”和“无”。
如果是后者,自己做还不如买个无线话筒(麦克风)。

网友A:
是后者,最终目的就是用蜂鸣片作为声音接受装置(感受腮部震动)来实现声音传输(对讲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后者,最终目的就是用蜂鸣片作为声音接受装置(感受腮部震动)来实现声音传输(对讲机),

“感受腮部震动”?腮是发声器官么?喉头才是发声器官。
高噪声环境下,以前曾有过喉头送话器。

网友:
有源还是无源的呀?

网友:
蜂鸣片一般是小(微)功率发声用的,作为话筒倒也能行,但它的频带太窄。
有专门的话筒为什么不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