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wifi_link的代码解释+并连接路由器建立自己的AP

楼主:
        首先想说的是MXCHIP给的库函数说明有点忒过于简单了吧,还是本人下载的问题,如果谁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希望共享出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好了下面说说本人看的wifi_LINK代码的解释吧如果有错误请大家指出来,keil5的注释为啥复制出来就成乱码了?唉本人还得在敲一遍注释
        先从MAIN函数开始吧
        int main(void)
{
  mxchipInit();          //系统初试化函数是库中写好的是带返回值的可以根据返回值MxchipStatus类型的确定初始化是否完成,这里感觉应该加一个判断比                                  较好
                               /*    typedef enum {
                                                            MXCHIP_SUCCESS = 0,
                                                            MXCHIP_FAILED = -1,
                                                            MXCHIP_8782_INIT_FAILED = -2,
                                                            MXCHIP_SYS_ILLEGAL = -3,
                                                            MXCHIP_WIFI_JOIN_FAILED = -4,

                                                            MXCHIP_WIFI_UP = 1,
                                                             MXCHIP_WIFI_DOWN,

                                                            MXCHIP_UAP_UP,
                                                            MXCHIP_UAP_DOWN,
                                                          } MxchipStatus;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大家应该知道

  printf("\r\nStart scan\r\n");     //打印相关信息
        mxchipStartScan();               //开始扫面WIFI信号
        startScan = 1;                   //应该只是一个标志位
  stationModeStart();                 //下面会做详解

  while(1){
    mxchipTick();              //此函数是协议栈的核心,它形成一个操作系统来调用所有的协议模块
                                   //照库函数手册翻译的
    if(wifiModeSwitch==1&&softAPStarted==0) //判断两个参数决定是那种模式AP或者Station
    {
                  softAPModeStart();                   //下面有函数详解
                        softAPStarted = 1;                    //是一个标志位该标志AP模式是否成功个人感觉应该根据上个函数的返回值确定其值得大小
       }
  }
}
下边还是截图吧
图一为void stationModeStart(void)的解释其主要就是设置相关Station模式的相关参数并打印先关信息,用户可以更改
#define AP_NAME           "WaveshareNet"
#define AP_PASSWORD       "waveshare0755"
这两个宏定义来连接自己的AP
图二为void softAPModeStart(void)的解释其主要就是设置相关AP模式的相关参数并打印先关信息,用户可以自己更改相关设置来建立自己的AP

下图为本人自己连接自己的路由器

下图为本人建立的AP后电脑连接成功
可以看到AP的名字为本人的论坛ID

其实只用改改
void stationModeStart(void)
void softAPModeStart(void)
两个函数的值即可。

网友:
写得很好。

网友:
谢了  ,努力奋斗中

网友A:
lz 我想知道。设置成AP模式,哪个函数或者回调函数知道正在连接的station数。或者是否有station连接。
我查来查去都是station模式下是否与AP连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我想知道。设置成AP模式,哪个函数或者回调函数知道正在连接的station数。或者是否有station连接。
我查来查去都是station模式下是否与AP连接啊。

sta_ap_state_t这个函数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