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嵌2440开发板烧写完Uboot遇到的问题

楼主:
      这几天找出以前的天嵌2440开发板,启动发现白屏,于是用Jlink重新烧了Uboot,烧写成功后Norflash启动开发板,正常启动,SecureCRT也显示出了如下界面

到这一步怎么也进行不下去了,原因是键盘无法输入任何数字或字母,现在基本排除了USB转串口线的问题(已经换3个了),这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SecureCRT 串口设置的问题

网友:
SecureCRT不能输入命令

解决方法:

Session Options -> Connection -> Serial -> Flow Control,将原先选中的 RTS/CTS取消掉,再重新connect开发板,再次连上后,此时就可以从键盘输入了

网友:
确实是,修改了下设置就好了,解决方法在3楼。
引用 网友A:
SecureCRT 串口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