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2Prog 烧写 TMS320f28035 问题

楼主:
请教 用C2Prog 串口烧写TMS320f28035 ,提示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Connecting with target (autobaud)...  OK.
Bootloading...  OK.
Please wait...
Connecting with target...  failed (no response)!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串口是有响应的,说明连接不稳定,检查你的硬件连接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下楼上两位兄台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串口波特率太快了,估计要调低配置文件里面的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波特率太快了,估计要调低配置文件里面的波特率

这个配置在哪里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在哪里修改呢?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6/t/50003.aspx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c2000/f/56/t/50003.aspx可以试试这个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怎样解决的,可以告诉一下吗?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