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没有响应,请高手看一下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GPIO_LED P2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void intconfiguration();//外部中断配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void main()        //主程序
{
        GPIO_LED=0xfe;
        in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keyvalue)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循环左移
                else
                        GPIO_LED=_cror_(GPIO_LED,1);                //循环右移
                delay(200);
        }
}
void intconfiguration()                                  //中断配置子函数
{
        IT0=1;
        EX0=1;
        IT1=1;
        EX1=1;
        EA=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delay(5);
        if(key1==0)
            keyvalue=1;                                        //控制循环左移
}
void 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
        delay(5);
        if(key2==0)                                                 //控制循环右移
                keyvalue=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for(j=250;j>0;j--);
}

网友:
  • 中断里面不要延时
  • 外中断是P3.2/P3.3,为什么设置为P3.0和P3.1
  • IO没有设置输入状态。普通51是准双向IO,做输入时需要写1。

网友:
其一,寫程序的習慣不好,中斷裏面的程序應該越少越好,更不要出現延時、循環之類的代碼,這樣會影響中斷
其二,外中斷不是P3.0和P3.1,這兩個IO口是串行的輸入輸出端
我只發現了這兩個,1樓居然還發現了IO口沒有設置出入狀態,給32個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