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180的测试题

楼主:
   据说,这是“F.B.I智商测试题:20分钟答出智商高达180”。

   *真假不知道,但题目确实挺有意思的。
   *思考问题前请先准备纸笔,并记好时间。

   【题目】

   有5个海盗,抢了100颗价值连城的钻石,他们提出一个分配方案。 抽签决定出1-5号,先由1号提出分配的方法,如果得到半数以上(不包括半数)的人支持,就获得通过。否则将被扔进海里喂鱼。
   这时,由2号提出新的方案,如果得到半数以上(不包括半数)的人支持,就获得通过。否则将被扔进海里喂鱼,依此类推。

   提示:
   1. 每一颗钻石价值都一样。
   2. 每一个海盗都能正确判断出当时的形式,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问:如果你是1号,你如何在确保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得到半数以上的支持。请在20分钟内提出正确的方案。

   注:我理解第二个提示的所谓“正确判断”的基本前提应该是,每个强盗都会从自己的最大利益出发,并且会瞬间准确无误地估量整个形势变化、精确定位自己的利益所在,并给自己谋划最佳利益――大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首先顾及保命。尤其的――更正我原来的想法――数学逻辑还是很重要的,而且这道题有标准答案。

网友:
不知道想的对不对,首先理解半数这个概念,我就觉得有些含糊。我暂且认为投票总数不包括提方案的本人。

首先1提出的想法,剩下四个人投票,如果有两个人不同意,那么1就挂了,就可以2号分钻石了。所以2肯定不同意1。也就是说给不给2号钻石,结果都是他不同意,那么2号不给!

那么1一定要保证345都同意才行。

如果3号来分钻石,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不同意,那么3号死后,4号必死无疑——也就是5号会反对3号分钻石,那么3号必死无疑!所以3号必须同意1号或2号。同理,4号也必须保住2号的命。

2号分配,从上述状况来看,5号一定反对2号。3号4号为了保命,一定会同意2号。结果就是,2号独吞100。

所以,1号的分配,一定要比2号分配好一些,才能保证3号4号5号肯定都能同意。于是答案出来了,1号分钻石,除了2号一个都没有,345每人一个。

网友:
1 先把4和5号扔下海,免得他们渔翁得利
2 我拿33颗,剩下你们分
3 超过半数以上同意(不包括半数)执行

网友:
之后,2号很可能会改变方案:1 把3号扔下海,
                                            2 超过半数和半数执行

网友:
这样每人能拿50,有没有能拿满的?

网友:
好像想差了,求答案

网友:
我这样的思路就是在保证自己不淘汰,先把后俩个淘汰,不给他们机会,直接出局,然后剩下的自己拿小,而又分配不均,造成2和3有矛盾,很可能2和3会因为1颗而导致淘汰一个,与我平分100个。有点类似于2桃杀3士,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