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10软件进行拼板操作?

楼主:
怎样把多个PCB放在一张PCB图里呢?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希望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做拼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Edit下选Paste Special

如果是一个版拼多个选择Paste Araay

在设置拼版的数量,以及间距

如果是多个不同版,选Paste就行。不论哪种方式,为了防止AD将标号自动加下标,需要选择Duplicate Designator选中。

网友:
正在学习PCB,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