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高频混合信号如何滤出低频信号

楼主:
现在有一个信号,为600Hz和6GHz(左右)混合信号,幅度为几mv或者零点几mv,现在要求滤出600Hz信号并且放大该信号,放大倍数在1000倍到10000备左右,,,请问如何搭滤波电路和放大电路?选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 自己开始觉得,要滤出低频信号,只要简单的RC低通就行,但是听别人说,6GHz的信号通过RC低通滤波器之后,会产生寄生电感什么的,,因此不能用RC低通滤波器。。。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A:
你需要600HZ的信号的话,要选择高通滤波器; 至于别人说什么,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搭个电路也很块; 放大,放大么多的倍数,最后用多个运放,多级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600HZ的信号的话,要选择高通滤波器; 至于别人说什么,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搭个电路也很块; 放大,放大么多的倍数,最后用多个运放,多级放大;
要得到的是600Hz的低频信号, 应该选用低通滤波器吧?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得到的是600Hz的低频信号,
应该选用低通滤波器吧?
高通,500HZ以上 的信号才能过去,500HZ以下的滤掉;这是高通;

网友C:
相差如此之大的信号已经无需什么滤波器了,你的低频放大器根本就不会对6G信号做出反应,再用滤波器是为了对付噪声干扰,根据噪声频谱用低通就可以了。如果工频干扰大,加工频陷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通,500HZ以上 的信号才能过去,500HZ以下的滤掉;这是高通;
我需要的是600Hz的低频信号,需要把6GHz高频信号滤除,所以应该加一个低通吧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差如此之大的信号已经无需什么滤波器了,你的低频放大器根本就不会对6G信号做出反应,再用滤波器是为了对付噪声干扰,根据噪声频谱用低通就可以了。如果工频干扰大,加工频陷波器。
谢谢指导!
我去试试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的是600Hz的低频信号,需要把6GHz高频信号滤除,所以应该加一个低通吧

哦,看错了,这样是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