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具体设置图片所示,具体什么问题呢?该怎么办?

网友A:
并口编程器的话,进bios设置一下并口的几种工作模式,可能模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口编程器的话,进bios设置一下并口的几种工作模式,可能模式不对
port1、2、3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现在是用IAR For MSP430 5.50版本

网友A:
不是port几的问题,而是并口的工作模式有ecp,epp之类的,需要进bios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port几的问题,而是并口的工作模式有ecp,epp之类的,需要进bios修改
应该怎样改呢,可以截图给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还截不了,手上只有笔记本,没有台式机,百度一下就知道怎么改

网友:
用MSP430 LaunchPad写程序时,iar是没问题的。改bios不会对电脑产生什么影响吧?

网友:
我用USB转TTL线给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烧程序时,也烧不进去,别人的电脑没问题。用51单片机开发板烧程序就行。这也是ecp,epp问题?

网友:
bios主要改什么呢?

网友B:
你这确定自己使用的编程器是并口编程器?那玩意可不常用哦~~

网友C:
感谢你的指导,我该怎么办呢
引用 网友B:
你这确定自己使用的编程器是并口编程器?那玩意可不常用哦~~

网友:
要设置成那样?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指导,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指导,我该怎么办呢
你这是在逗人玩吗?你自己买的、用的是什么仿真器你不知道?给出这几个选项谁知道啊!
要么就上仿真器的图,或者去搜索仿真器的型号,看看是什么仿真器。
现在用的大多数是USB仿真器(含launchpad),你可以试试“Texas Instrument USB-IF”

PS:上面的那堆东西当我没说。你最后一张图在我写完上面的内容之后才刷出来。。。。。

我觉得你被坑了,同时我也被你坑了。以后截图请附上文字描述,我看了好久水印才看出板子的售出店铺叫“佳仕通”。去淘宝搜索到同款开发板,看到了详细介绍。因为我没有百度网盘的提取密码,所以下载不了具体的原理图。只能做以下分析:

你圈出来的那个端子是USB端口,从板子上看不到常见的调试仿真芯片,因此可以判断该板不能直接进行仿真。需要仿真请使用仿真器从JP11也就是14Pin的连接座接入。仿真器需要具备JTAG仿真功能,F149单片机不支持SWD仿真(意味着你不能拿launchpad当仿真器使用)。

从介绍看,圈出的USB端口具备BSL下载功能,这是区别于在线仿真的另外一种程序下载接口。你可以使用应用软件将编译好的程序文件(txt或者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运行。但是你不能随时中断单片机的运行并查看寄存器里的内容,所以调试过程会大大受限。这个下载用的应用软件请参考开发板售出者提供的资料文件。在资料文件里一般会提供。

所以,你在网上搜索到的所有关于在线仿真的资料在你的开发板上目前都不可用,请老老实实按照编译-下载的方式开展你的实验。如果需要更进一步学习调试程序,请另行购买仿真器。

其实,我觉得要入门MSP430使用G2的launchpad就足够了。主要是它带有仿真器,并且提供基础功能。如果需要实现什么功能,自己用洞洞板焊一个小的最小系统,或者直接在launchpad上通过杜邦线连接就行了,而没有必要去买不合用的早期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口编程器的话,进bios设置一下并口的几种工作模式,可能模式不对
先得确定他用的是不是并口编程器。现在并口编程器相当不常用,电脑带并口的也不多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的不懂,导致您想出的可能原因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听完您这一番话后,我有很多感想。现在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没基础的初学者,我只能好好脚踏实地地学习。感谢您!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逗人玩吗?你自己买的、用的是什么仿真器你不知道?给出这几个选项谁知道啊!
要么就上仿真器的图,或者去搜索仿真器的型号,看看是什么仿真器。
现在用的大多数是USB仿真器(含launchpad),你可以试试“Texas Instrument USB-IF”

PS:上面的那堆东西当我没说。你最后一张图在我写完上面的内容之后才刷出来。。。。。

我觉得你被坑了,同时我也被你坑了。以后截图请附上文字描述,我看了好久水印才看出板子的售出店铺叫“佳仕通”。去淘宝搜索到同款开发板,看到了详细介绍。因为我没有百度网盘的提取密码,所以下载不了具体的原理图。只能做以下分析:

你圈出来的那个端子是USB端口,从板子上看不到常见的调试仿真芯片,因此可以判断该板不能直接进行仿真。需要仿真请使用仿真器从JP11也就是14Pin的连接座接入。仿真器需要具备JTAG仿真功能,F149单片机不支持SWD仿真(意味着你不能拿launchpad当仿真器使用)。

从介绍看,圈出的USB端口具备BSL下载功能,这是区别于在线仿真的另外一种程序下载接口。你可以使用应用软件将编译好的程序文件(txt或者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运行。但是你不能随时中断单片机的运行并查看寄存器里的内容,所以调试过程会大大受限。这个下载用的应用软件请参考开发板售出者提供的资料文件。在资料文件里一般会提供。

所以,你在网上搜索到的所有关于在线仿真的资料在你的开发板上目前都不可用,请老老实实按照编译-下载的方式开展你的实验。如果需要更进一步学习调试程序,请另行购买仿真器。

其实,我觉得要入门MSP430使用G2的launchpad就足够了。主要是它带有仿真器,并且提供基础功能。如果需要实现什么功能,自己用洞洞板焊一个小的最小系统,或者直接在launchpad上通过杜邦线连接就行了,而没有必要去买不合用的早期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