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在某产品的电路原理图中,有这样一部分电路(图一绿色框中所示),我一直不理解这部分电路的用处是什么,我也特意仿真了该部分电路,仿真发现输出一直为0,但是该电路的output在原理图上是接到MOSFET的栅极的,如果按照仿真的结果来讲,output一直为低电平,那么何以驱动mosfet呢,求大家帮忙看看。
图一是该部分电路,图二是output输出波形。

网友:
两个施密特反相器和C9R10R11构成单稳态电路,此电路应该可以由窄脉冲触发。
示波器是双通道,为何只使用一个通道?仿真不过是动动鼠标的事。而且你设置触发为“None”。
一个通道接输出端,另一个依次接输入端、节点1、3、4、5、6各端,分别看看。如果一个通道接输入端且令该通道为触发源,另一个通道依次接各端,按照信号传输方向看各点波形,可能更容易看出来。

网友A:
单稳态触发器,上升沿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U9A前的两信号构成或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稳态触发器,上升沿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U9A前的两信号构成或逻辑
会不会输入频率太高,跟踪下6点的波型

网友:
对不起,由于电路接错,得出错误结果。删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50Hz的矩形波,后面电路才有连续脉冲输出。不是50Hz矩形波,输出几个脉冲后就停止。电路有选频功能。

“电路有选频功能”?怎么看出来的?抑或仿真出来的?
怀疑中……
望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跟我们用的PROTEUSs不一样啊!

网友:
被上拉的5V钳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