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稳压器LM317的一些知识

楼主: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或者书上抄的;

网友:
LM317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电源集成电路之一,它不仅具有固定式三端稳压电路的最简单形式,又具备输 出电压可调的特点。此外,还具有调压范围宽、稳压性能好、噪声低、纹波抑制比高等优点。lm317是可调节 3端正电压稳压器,在输出电压范围1.2伏到37)伏(高压输入可以考虑LM317HV,60V,或者TL783,125V的)时 能够提供超过1.5安的电流,此稳压器非常易于使用。

网友A:
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可靠。

网友B:
用DA+运放+可调稳压器的话,可以做个简易的可调电源:

网友:
就以下几方面内容作简单介绍: ◆LM317的基本电路; ◆LM317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 ◆LM317的软启动电路; ◆LM317的基本保护电路; ◆LM317的充电电路; ◆LM317的过流保护电路; ◆LM317的扩流电路; ◆LM317的高压输出电路; ◆LM317的恒流电路; ◆LM317的程控电路;

网友:
一、LM317的基本电路=============================================================

   LM317基本电路如上图所示,C1为输入电容,当前面接的是整流滤波电路,稳压器离整流滤波的电容距离小于5~10CM时,
此电容可不加,推荐值为0.1μF。C2为输出电容,具有改善瞬态响应的作用,推荐值为1μF。

网友:
二、LM317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

LM 317稳压块都有一个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有的资料称为最小输出电流,也有的资料称为最小泄放电流。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值一般为

1.5mA。由于LM317稳压块的生产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也不相同,但一般不大于5mA。当LM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小于其

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LM317稳压块就不能正常工作。当LM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大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LM317稳压块就可以输出稳定

直流电压。如果用LM317稳压块制作稳压电源时(如图所示),没有注意LM317稳压块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那么你制作的稳压电源可能会

出现下述不正常现象:稳压电源输出的有载电压和
空载电压差别较。

网友:
三、LM317的软启动电路====================================================================
下图是采用LM317构成的软启动电路。在通电瞬间CE1上的电压不能突变,Q1被R1、R2偏置而饱和导通,这样就使RP1短路

,相当于LM317的调整端接地。电源输出为1.25V,随着C2充电时间加长,输出电压逐渐上升。D1的作用是关断电源后使C2

上电荷很快释放保证下次开机的正常软启动。
备注:Q1和R2不接,在RP1两端并个大电解电容,也具有软启动的作用。

网友:
四、LM317的基本保护电路
===================================================================

    电路如下图所示,D2为输入端短路保护二极管,CE1为调节端滤波电容,具有稳定

输出的作用,并具有软启动电路的作用。D1为输出端短路保护二极管,当输出端短路

时,CE1通过D1放电,若无D1,则通过LM317放电,容易损坏LM317。C1为输入滤波电

容,C2为输出滤波电容。实际使用中,输入和输出最好由大小电容并联。

网友:
五、LM317的充电电路

恒流充电电路如下图所示,恒流电流I=1.25/R1;

网友:
限流充电电路如下图所示,限流值=0.7/R3;

网友:
六、LM317的过流保护电路
====================================================================
过流保护电路如下图所示,RSC=0.7/ISC(ISC为过流保护电流)。

网友:
七、LM317的扩流电路
====================================================================
   单管扩流电路如下图所示,当设计最大输出电流为2A,并假设LM317的输出电流为1A时,Q1导通。则R的值可按以下公司选取:
R=UBE/(2-1)=0.7欧;

网友:
八、LM317的高压输出电路
====================================================================
    简单的高压输出稳压电路如下图所示,稳压管VZ值要小于输入输出最大压差(40V),

便可提高输出电压。当输出端短路时,VZ和U1容易损坏,这是基本高压输出电路的缺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DA+运放+可调稳压器的话,可以做个简易的可调电源:

用了DA加运放,就不必使用LM317了,直接扩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DA加运放,就不必使用LM317了,直接扩流即可。
恩,是的;有很多方法;
你这么晚还不睡啊;

网友:
九、LM317的恒流电路
====================================================================
恒流电路如下图所示,恒流电流IL=1.25/R1;

网友:
十、LM317的程控电路
====================================================================
   如下图所示,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可靠。
恩,是的,还好买,还有很多替换器件;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看到一个电路,DAC0832经过电流转换电压,和放大之后连到了LM317的调整端,就是在R1和R2之间的那个VADJ1,此时那个Vout=1.25(1+R2/R1)+IadjR2还成立么?感觉是不成立的。一般R1两端的电压是1.25V不变的,假设我VADJ1此时由DAC输出放大之后是5V的电压,那么LM317的输出端岂不就是5+1.25=6.25V?我都纠结半天了,

网友:
分析的很全面哟

网友:
真心的好帖子,总结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