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效果

楼主:
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效果还不错,虽然频率不高,最高只能到40k左右。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程序,也比较晚了,先上几个效果图再说。

信号输入端是PA5和PA7,500HZ自检信号输出是PB2,先看看自检信号波形

CH1上100HZ 1/10占空比的方波

测试正弦波

两路信号

没有专门的信号源,使用ST Nucleo L053R8做简易信号源,PB_3和PB_5做输出

项目文件

编译项目文件需要安装CoIDE,如果你没有安装CoIDE,也可以先直接下载我编译后的bin文件进行体验。

网友:
LZ成本需要多少

网友:
蓝色代表CH1,黄色代表CH2,紫色代表FFT。

通过触摸屏进行设置,屏幕任意位置点击,出现虚拟按键,然后左右选择功能,上下改变设置。

网友:
这个之前见过

网友A:
好想diy一个,不知道成本多少啊。

网友:
如果有F429Discovery开发板,就不需要另外的东西了。而且社区经常有活动可以申请开发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想diy一个,不知道成本多少啊。
只要有开发板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时候团购一下就好了。很想diy一个自己diy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B:
论坛有计划搞一个这个示波器的活动,欢迎大家多提建议,多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计划搞一个这个示波器的活动,欢迎大家多提建议,多参与。
好活动怎么做啊,统一打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活动怎么做啊,统一打板吗
管理员已经说了这方面活动的想法,具体的方式好像还没有确定。可以联系一下eric_wang ,也可以发一个讨论贴,看看大家的想法。

网友:
有活动了吗~~~~

网友:
GUI很帅,赞一个

网友B:
暂时没有得到消息,看起来管理员现在都比较忙。有什么想法大家可以先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得到消息,看起来管理员现在都比较忙。有什么想法大家可以先讨论一下。
感觉可以统计一下大家来预定,哪位大大绘制一块pcb板然后统一打板,统一购买零件,这样价格相对较低,大家一起diy比较有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可以统计一下大家来预定,哪位大大绘制一块pcb板然后统一打板,统一购买零件,这样价格相对较低,大家一起diy比较有乐趣
这样是不错。先确定一下功能和需求,在制定时间表。最好做成一个多功能、比较使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