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怎样把epwm模块中断禁止,哪位可以告诉我下

楼主:
dsp中怎样把epwm模块中断禁止,哪位可以告诉我下

网友:
初始化中把对应的使能位清零就行啦,一般默认的都是不使能中断的!

网友:
// Enable CNT_zero interrupt using EPWM1 Time-base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EPWM1INT generation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1;  // Enable interrupt CNT_zero event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1;   // Generate interrupt on the 1st event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 Enable more interrupts

// Reassign ISRs.
// Reassign the PIE vector for EPWM1_INT to point to a different
// ISR then the shell routine found in DSP280x_DefaultIsr.c.
// This is done if the user does not want to use the shell ISR routine
// but instead wants to use their own ISR.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EPWM1_INT = &MainISR;
    PieVectTable.SCIRXINTC  = &scia;          //SCI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Enable PIE group 3 interrupt 1 for EPWM1_INT
    PieCtrlRegs.PIEIER3.all = M_INT1;

// Enable PIE group 8 interrupt 5 for SCIRXINTC
    PieCtrlRegs.PIEIER8.all = M_INT5;

// Enable CPU INT3 for EPWM1_INT:
        IER |= M_INT3;
        IER |= M_INT8;

仔细看看这些配置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