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一下这段程序的问题,一直提示缺少符号

楼主: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int x,y;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网友:
for(i=z;i>0;i--)

网友: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网友:
汗,代码要写在函数体内,要有main启动主函数,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楼主刚接触51吧~
问题多多哦~

网友:
我坚定的相信,这是个冷笑话。。。多谢楼主!!!

网友:
少大括号,在第五行之前加一个,然后第七行之后加一个!你这是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