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为什么我的下载总是不成功?

楼主:
为了搞这个WIFI,从使用IAR转到KEIL,
为了保证正确下载。从使用SSCOM32转到使用SECURE-CRT,
费尽周折却没有下载成功一次。下载成功的仅为BOOTLOARD。

将整个芯片擦除后再试仍然是这样!

这是下载单个文件:

点确定后提示:
Failed to receive the file!

这是下载两个文件:

网友:
顺便说一下,我的板子最初做了几项测试,LCD一直没有反应------没有插错方向。

也不知道硬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A:
貌似论坛不少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呢
直接用jatag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论坛不少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呢
直接用jatag试试

用JTAG下载后,将三个开关放在不同位置(八种情况)启动,只有BOOT放在“L”位置时,串口有提示:

BMXCHIP>
+***************(C) COPYRIGHT 2012 MXCHIP corporation************+
|               EMW316x Common Bootloader   (Version 4.0.1_WDG)  |
+ command ----------------+ function ----_-----------------------+
| 1:FWUPDATE <-a>    | update the firmware from UART using Ymodem|
| 2:FWERASE          | erase the current firmware and settings   |
| 3:BOOT             | excute the current firmware               |
| 4:REBOOT           | Reboot                                    |
| ?:HELP             | displays this help                        |
+--------------------+-------------------------------------------+
|                           By William Xu from MXCHIP M2M Team   |
+----------------------------------------------------------------+

MXCHIP>

用JTAG调试时,程序进入mxchipInit();就不再往下进行了,

查看其汇编语言为:
0x080001DE C808      LDM      r0!,{r3}
0x080001E0 1F12      SUBS     r2,r2,#4
0x080001E2 C108      STM      r1!,{r3}
0x080001E4 2A00      CMP      r2,#0x00
0x080001E6 D1FA      BNE      0x080001DE

程序只在0x080001DE至0x080001E6间来转空圈。

因为程序下载后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才试着使用BOOTLOARD下载的。

网友A:
确定boot、wifi driver和app都烧进去了么?把开关都置高再跑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boot、wifi driver和app都烧进去了么?把开关都置高再跑跑看
谢谢你关心,在这里已经解决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2406-1-1.html

网友:
不需要用bootloader 下载 ,直接Jink下载就可以啊 使用手册里说的很详细 刚开始用肯定有很多小问题 多琢磨一下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