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多按一下回车,你就成功!!---WIFI的下载过程

楼主:
SecureCRT的使用,是初次接触,所以出了些不该出现的失误使MXCHIP Open1081的试用绊住了脚。

现在终于看到WIF了,先臭美一下:

这是开机后的串口提示:

这是网络连接:

现在谈谈程序的下载问题:

下载步骤:BOOT-LOARD ----------->  WIFI-DRVIER --------- USER-PROG(WIFI-LINK)

一、下载BootLoard
    STM32的下载方法,可以象ST公司提供的办法,这里按微雪的常用方法来完成:JTAG!
   1、在下载BootLoard时,首先擦除整个芯片,以保证正确下载。   打开JTAGE的 J-Flash程序,设置好JTAG的连接后,点菜单Targate ---> Erase Chip 或按F4擦除芯片。
   2、按照《Open1081 UserManual》(以下称《手册》)中的说明,将BootLoard写入。

二、Bootloader下载WIFI_Driver
     微雪用的是SecureCRT,当连接好串口后,将BOOT开关拨到“L”位置,启动后出现菜单。
    1、下载WIFI_Driver时,不能选择1:FWUPDATE,而应该直接输入命令driverupdate.
    2、按照《手册》中的说明开始下载。
         这里特别说明的是,按照《手册》说明使用send Ymodem准备好文件后,还要再按一下回车,不然就不会下载。
三、Bootloader下载下载用户程序,
       1、在编译程序时,《手册》中有提示编译地址为0x0800c00的,实为0x0800c000,可能是打字时的失误。----这个地址是不是必须的还不清楚,因为还没来得及研究它的跳转过程。
       2、准备好文件后,还要再按一下回车。---俺就是在这里栽倒的。

注意的问题:
      1、俺的SecureCRT有时不起作用,即串口连接好了,也有向串口发的数据,但它并不显示(具体问题有待研究),所以,将串口拨掉重插、将SecureCRT关后重启方可。
      2、使用send Ymodem准备好文件,点OK后并不代表开始伟输,需要按一下回车。

我在这之前,或者有下载成功的,或者是因为串口没有显示而错误判断。

网友A:
楼主喜欢用bootloader+modem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喜欢用bootloader+modem下载啊
并非我喜欢,是手册中说的办法,并且对它的介绍比较多。在没有搞定它时,只有一步一步按照手册去做了。
实际上,我在想,有些应该是可以不要BOOT-LOARD的,是不是可以把它去掉呢?

网友B:
请教下 wifi和哪个串口有什么关系呢 串口是为了下载程序么?  wifi是通过无线把开发板连到电脑么? 可以实现电脑上位机发送一个数据,开发板通过wifi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wifi和哪个串口有什么关系呢 串口是为了下载程序么?  wifi是通过无线把开发板连到电脑么? 可以实现电脑上位机发送一个数据,开发板通过wifi接收?

板子上的串口,是下载程序的,并可以将板子上的信息上传至电脑。WIFI可以和有WIFI功能的任何设备连接,但下载程序时不用WIFI --- 能不能OTA我没有细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串口,是下载程序的,并可以将板子上的信息上传至电脑。WIFI可以和有WIFI功能的任何设备连接,但下载程序时不用WIFI --- 能不能OTA我没有细看。

好的 谢谢版主 对于wifi开发板 一直有个问题比如说和电脑通信,用wifi连接到电脑,然后我电脑通过一个键盘按键或者自己编制一个winform button,实现一个按键,wifi板子上led点亮的
麻烦版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版主 对于wifi开发板 一直有个问题比如说和电脑通信,用wifi连接到电脑,然后我电脑通过一个键盘按键或者自己编制一个winform button,实现一个按键,wifi板子上led点亮的
麻烦版主啦。

你说的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但是我刚学,还不会。我对你说的这个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下一步一定要详细地学一学

网友:
这个能自己修改协议栈嘛?还是仅仅做应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