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固件烧写

楼主:
最近开始玩STM32,都是用串口下载程序,后面再实验室找到两块J-link,原以为从此可以改善生活条件了,没想到居然下不了程序,网上找原因的时候好多人都是说是固件的问题,然后下AT91-ISP v1.13折腾了大半天,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在论坛看到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918&highlight=j-link,试了下居然救活了!!!!现把步骤写下来,供大伙的参考

1.安装固件烧录软件安装sam-ba_2.10软件
2.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打开JLINK 外壳,见到JLINK内部电路如图1所示:
A:ERASE   B:TST

                                                  图1
1.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以提供JLINK工作电源。
2.短接图3中A的两个过孔约5秒。断开A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 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3.短接图1中,B处的两个过孔。
4.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1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3中B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端接状态)。
5.断开图1中B处的短接。3.更新固件运行SAM-BA v2.10_cdc软件,芯片选择要根据板子上所用芯片为准

                                 图2
然后单击 Connect ,等待一会将进入以下界面:

完成之后拔掉JLINK与PC机之间的USB线。至此,JLINK V8的固件已经更新完毕,正常情况下,连接电脑与JLINK V8时,JLINK V的指示灯将闪烁,然后常绿。请参照JLINK V8用户手册说明,使用JLINK V8进行调试仿真。

就这样,价值90多块大洋的j-link就救回来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可以自己做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错!
可以自己做一个了

做一个!!!!!远着呢  哈哈

网友:
其实不远啊  做其实麻烦
成本也高

网友B:
自制jlink掉固件是老顽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制jlink掉固件是老顽疾啊

这个,有钱才好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