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50欧姆阻抗匹配是那一段?急急急

楼主:
各位大侠:如上图所示,RF部分阻抗匹配指的那部分
                  1、中间蓝色那一段和上面天线分别做50欧姆阻抗匹配
                  2、蓝色那一段和天线加起来共50欧姆,
到底是1还是2是正确的,还是其他?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我的理解是,单单天线部分50欧姆阻抗

网友:
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
大家进来讨论讨论呀

网友:
我的理解也是单单天线部分,因为用的外置天线就是同轴50欧姆的

网友:
有没有做过的高手,出来指点下!

网友A:
分开做匹配,天线本身就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开做匹配,天线本身就是一体的
嗯,谢谢,我刚联系了以为高人,跟你说的一样,分开匹配,选择方案1.

网友:
这个是近来才出现的PFA天线,网上可以找到它的原理。

网友B:
刚刚请教了下做硬件的同事,说是匹配电路跟天线都要50欧姆阻抗相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请教了下做硬件的同事,说是匹配电路跟天线都要50欧姆阻抗相匹配

网友:
C14 C15 C16 做50OHM ,要人帮你调可以联系我。

网友:
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加法,而是靠减法,生活从来都是越简单,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