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TI DSP28027的片上温度传感器采集芯片温度

楼主:
我需要采集28027的温度,知道28027有自带的片上温度传感器,所以求助各位,问一下这个怎么用!我是菜鸟,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里面找了一下,没能找到,能不能麻烦你说一下,具体在哪,我是新手,具体的还不怎么熟悉,感谢你的回答,麻烦你了!

网友B:
controlSUITE里面有例子。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ADC部分,有一个控制寄存器可以把温度传感器的输入连接到ADC的输入。剩下的就跟普通的ADC应用一样了。

网友A:
我在里面找了一下,没能找到,能不能麻烦你说一下,具体在哪,我是新手,具体的还不怎么熟悉,感谢你的回答,麻烦你了!
引用 网友B:
controlSUITE里面有例子。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ADC部分,有一个控制寄存器可以把温度传感器的输入连接到ADC的输入。剩下的就跟普通的ADC应用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