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和局部变量的一个小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程序如下
//全局变量
int *a;
//函数
void func1()
{
      int b = 8;
     a = &b;
}
void main()

func1();
printf(“%d”,*a);

打印处理来的结果应该是8。
那么问题来了,b是一个局部变量,函数退出是,局部变量会被销毁,而指针a指向该局部变量,为什么没有受影响。
希望各位大牛指点一下,我百度了一下,没找到比较合适的解释。
谢谢大家!

网友A:
变量是在内存中的,虽然从函数中退出了,但是内存的数据不会自动改变,除非有其它函数或者变量使用了它。

这里程序简单,没有另外的地方会改变它,如果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局部变量就可能会被替换了,那么数据就不确定了。

网友:
是无效invalid而不是销毁destroy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正解
引用 网友A:
变量是在内存中的,虽然从函数中退出了,但是内存的数据不会自动改变,除非有其它函数或者变量使用了它。

这里程序简单,没有另外的地方会改变它,如果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局部变量就可能会被替换了,那么数据就不确定了。

网友:
你知道局部变量是怎么回事吗?栈可以被替换,全局是在内存占了一个坑。

网友:
长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