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再来帮忙看个电路

楼主:
利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第一个电路没有问题,仿真第二个电路是就会报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D12稳压管与MOST的G极不可直接并联,可串接电阻或MOST与地之间串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2稳压管与MOST的G极不可直接并联,可串接电阻或MOST与地之间串入电阻。
串电阻或者MOSFT与地之间串入电阻也不行啊。。。

网友:
D12稳压管多余

网友B:
为啥多余呢?不是起保护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多余呢?不是起保护作用吗。。。

无需要稳压,,上电mos管不被击穿可以换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