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测试心率

楼主:
晚上试验Pulsesensor 心率传感器,想到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能不能去测一下波形,于是就试了一下。

设置CH1输入,T=500ms,并调节了偏移量

右边的就是Pulsesensor 心率传感器

最后是和Processing软件采样的波形来个对比,可以看到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不错啊,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A:
好想diy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想diy一个啊,,,,~
欢迎一起来DIY。

网友A:
dash 看到xx上面178一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sh 看到xx上面178一块啊
关注一下论坛吧,可能会有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论坛吧,可能会有活动的。
看到你的贴子就一直在关注~

网友C:
最后是和Processing软件采样的波形来个对比,可以看到效果是一样的。
果然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是和Processing软件采样的波形来个对比,可以看到效果是一样的。
果然高大上啊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一起来DIY,并改进一下。

网友D:
版主 请问 你还有pulsesensor 心率传感器的程序资料么 可以同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 请问 你还有pulsesensor 心率传感器的程序资料么 可以同享吗

我在网盘上共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ntopstb

我在网盘上共享了。

谢谢版主

网友E:
这是心率传感器是?采的不是心电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心率传感器是?采的不是心电信号吧

就是这样的光电反射式的传感器。

网友:
请问有源程序资料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