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STM32L053 Nucleo+OLEDE显示

楼主:
今天无聊,正好手上有个OLED小屏幕。于是就用STM32L053R8写了显示程序。首先我来介绍下OLED吧。
         OLED的英文全称是OrganicLight-Emitting Diode,中文名叫有机发光二极管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由美籍华裔教授邓青云在实验室中发现,由此展开了对OLED的研究。OLED显示技术具有自发光的特性,采用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当有电流通过时,这些有机材料就会发光,而且OLED显示屏幕可视角度大,并且能够节省电能。
简单说说OLED的优缺点吧:
OLED的优点
  1、厚度可以小于1毫米,仅为LCD屏幕的1/3,并且重量也更轻;
  2、固态机构,没有液体物质,因此抗震性能更好,不怕摔;
  3、几乎没有可视角度的问题,即使在很大的视角下观看,画面仍然不失真;
  4、响应时间是LCD的千分之一,显示运动画面绝对不会有拖影的现象;
  5、低温特性好,在零下40度时仍能正常显示,而LCD则无法做到;
  6、制造工艺简单,成本更低;
  7、发光效率更高,能耗比LCD要低;
  8、能够在不同材质的基板上制造,可以做成能弯曲的柔软显示器。
OLED的缺点
  1、寿命通常只有5000小时,要低于LCD至少1万小时的寿命;
  2、不能实现大尺寸屏幕的量产,因此目前只适用于便携类的数码类产品;
  3、存在色彩纯度不够的问题,不容易显示出鲜艳、浓郁的色彩。
我手中的OLEDSPI协议通信的,我使用模拟的SPI,就是用STM32IO口进行模拟。
用到了GPIOBPIN1PIN15PIN14PIN15脚。
控制引脚的电平高低使用BSRRBRR寄存器控制,这个跟STM32F10X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参考STM32F10X的手册去了解这两个寄存器。

下面放出我的测试图:

附上源代码:

网友:
OLED12864   驱动一般是ssd1306吧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啊,请问楼主的OLED屏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A:
挺不错的啊,请问楼主的OLED屏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B:
不错,OLED相对价格有点高。。。。。。。。

网友C:
干嘛不用实际SPI硬件接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啊,请问楼主的OLED屏是哪个型号的?
是智能车用的最多的那种,我也忘了型号了,TB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用实际SPI硬件接口呢?
有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OLED相对价格有点高。。。。。。。。
的确贵,但显示很赞

网友D:
  OLED的英文全称是OrganicLight-Emitting Diode,中文名叫有机发光二极管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由美籍华裔教授邓青云在实验室中发现,由此展开了对OLED的研究
谢谢楼主来科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OLED的英文全称是OrganicLight-Emitting Diode,中文名叫有机发光二极管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由美籍华裔教授邓青云在实验室中发现,由此展开了对OLED的研究
谢谢楼主来科普啊
谢谢支持要是OLED能便宜下来就好了,我还见到有全彩的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