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噪声很小的信号通过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后反而引入了高频噪声?

楼主:
为什么噪声很小的信号通过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后反而引入了高频噪声?(信号从左边输入先经放大后再滤波,放大后的信号还是噪声非常小的)

网友:
自激振荡吗?

网友A:
叠加一个幅度很大的噪声(蓝色波形)

网友B:
这种波形,多半是运放发生了自激振荡,如2楼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加一个幅度很大的噪声(蓝色波形)
反向端与输出端之间加个电阻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波形,多半是运放发生了自激振荡,如2楼所说。
运放自激吗?为什么?为什么另一个放大器构成的两倍信号放大是正常的呢

网友C(2015-06-14):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